谁有基于单片机的电子负载测试的设计相关的论文

楼主(2016-01-07):
谁有基于单片机的电子负载测试的设计相关的论文

楼主:
有电路图和程序更好

网友A:
电子负载测试是什么?

网友B:
这个不是电源方面的吗

网友C:
对,就是电源方面的。

网友D:
在电子技术应用领域,经常要对开关电源、线性电源、UPS 电源、变压器、整流器、电池、充电器等电子设备进行测试,如何对其输出特性进行可靠、全面且比较简单、快捷的测试,一直是仪表测试行业研究的问题。传统的测试方法中一般都采用电阻、滑线变阻器、电阻箱等充当测试负载,但这些负载不能满足我们对负载多方面的要求,如:恒定电流的负载;带输出接口的负载;随意调节的负载、恒功率的负载、动态负载;多输出端口的负载等。现在有一种新型多功能的电子负载,可据实际应用中对负载特性的要求进行设置,满足了我们对负载的各种要求,解决了开发研制测试中的困难。

网友E:
电子负载测试仪的硬件电路主要包括?

网友F:
设计要求和内容呢?

网友G:
要求设计一个直流电子负载测试仪, 用以测量直流电源的负载能力51单片机为核  心,配以外围电路来实现,给出电路整机电路原理图设计,单片机软件设计,可用EDA软件进行仿真实验。

网友H:
用电阻也可以啊  不要那个什么DAC0809 之类的

网友I: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楼主:
程序怎么改让它只转9°?

网友A:
万方一找一大堆

楼主:
看来大家都有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B:
我有,2012年浙江大学生电子大赛,有一题就是做电子负载的,电流电压精度0.1%,还有测量电压的品质,我就是选择电子负载这一题

楼主:
那差不多啦,我先结贴了

网友J:
电子负载测试啊,以前大学时候的毕业论文呢!!哈哈

网友K:
现在有一种新型多功能的电子负载,可据实际应用中对负载特性的要求进行设置,这个挺好!!!!

网友L:
传统的测试方法中一般都采用电阻、滑线变阻器、电阻箱等充当测试负载,但这些负载不能满足我们对负载多方面的要求

网友M:
学习学习楼主的程序哈,比我写多了,还是新手一枚,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N:
我也想要,不知道楼主现在有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