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片机挨着有点紧会不会有事啊?

楼主(2016-01-07):
两单片机挨着有点紧会不会有事啊?

网友A:
不能重新设计?

楼主:
由于尺寸和安装问题不得不这么做

网友B:
一般来说,只要是正规MCU大厂出的产品,性能方面影响不大

网友C:
制程工艺方面也太闹心了。。。。。。

网友D:
影响?有热互扰、EMC互扰等

网友E:
热胀冷缩问题

网友F:
生产工艺也有原因

楼主:
这么麻烦啊。。。

网友G:
是啊,能改变设计还是改改吧

网友H:
两块SDRAM靠的那么近也没有关系!!!!

网友I:
除了热胀冷缩,基本没什么问题,如果这种EMI过不了,那这芯片可就太差了。

网友A:
即使热胀冷缩,芯片封装材料热胀冷缩系数很低很低,只要不是绝对紧配,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单片机才多高速度啊,设计好了就是叠在一起也没问题,当然我说的是双面上零件

网友C:
只要不是重叠,没有问题。

网友E:
楼上过虑了吧!个人认为问题不大,2单片机而已,频率又没多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ti4460,专门有重叠封装...两块单片机怕什么

网友F:
频率没多高,没什么的,可以实现。

网友G:
早先的EPROM,就有人叠罗汉。

网友H:
不必担心;但要注意PCB布线;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J:
单片机功耗不高,没问题的。。。。

网友K:
不要说这样设计有没有事,重要看看你的布线布局有没有事!!

网友L:
本身和单片机并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线路如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