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用于电机正反转驱动

楼主:
有一个24V 1KW的电机需要正反转,正反转是需要长时间的正转或反转,不需要调速。
考虑用H桥驱动,就想到了ir2110,看了下芯片的手册,发现如果长时间正转或者反转,高边驱动的那侧,自举电路电压会保持不住,导致电压低到8.3V时会关断输出,我的疑问是会不会出现我考虑的这种情况?请用过2110的前辈指点下,或者推荐一款适合我的芯片,谢谢大家。

半桥驱动

半桥驱动

网友A(2016-01-07):
24V  1kW 直流电机,长时间正反转,用继电器控制不好吗?
成本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1kW 直流电机,长时间正反转,用继电器控制不好吗?
成本低得多。

继电器也有将近50A的容量,怕时间长,触点寿命不行,如果用电子换向成本差不多考虑还是用电子,差太多就用两个继电器。但是我继电器体积都不能太大,看了一些,带外壳都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也有将近50A的容量,怕时间长,触点寿命不行,如果用电子换向成本差不多考虑还是用电子,差太多就 ...

50A容量,你那四个IGBT的散热器体积就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A容量,你那四个IGBT的散热器体积就不小。

对啊。想用mos,散热得用铝板,或者铝的外壳了。用继电器就不用考虑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B:
我有方案,就是用IR2110驱动NMOS的,上桥臂可100%占空比长时间导通,例如几分钟,几小时。零件比典型应用多几个。已经在几个工业电机控制器中应用了。上桥臂也可0~100%变化的。非常可靠。不能发站内短信,有兴趣可联系我。王工 QQ 4957_099_&_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