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么用IO来实现I2C

楼主(2016-01-07):
怎么用IO来实现I2C

楼主:
嗯,用SH69P55写的I/O模拟I2C的程序和说明文档

楼主:
多谢,随便问一下,SDA   SCL 到底是什么电平时,才发送数据

网友A:
这个去看一下I2C的规范就明白了

网友B:
LZ可以先详细看一下I2C协议的定义,然后再参考网上的代码。

网友C:
I2C协议中是双线通讯,clk负责clock时钟,sda是通讯数据线。通讯由clk边沿控制。sda高低电平为数据。

网友D:
I2C协议的关键是要注意第9个clock时的ACK信号。这个信号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E:
看iic spc 自己写 或修改别人的

网友F:
说一棵大树,怎么砍能砍成板凳?

网友G:
对照别人程序或者瞅瞅DATASHEET自己整

网友H:
就是用普通IO口模拟器件的时序,具体楼主可以看看AT24C02的规格书,介绍的很详细

楼主:
嗯,好的,我看看,先结贴了

网友I:
正好有一份AT24C02的规格书,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

网友J:
什么的I2C啊?哪里有资料????

网友K:
通讯由clk边沿控制。sda高低电平为数据。可以参考I2C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