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在代码选项里选内部RC可以重复烧写,但改成其他振荡方式时,只能烧一次,

楼主(2016-01-07):
在代码选项里选内部RC可以重复烧写,但改成其他振荡方式时,只能烧一次,

网友A:
用串口烧写

网友B:
用JTAG口烧写

网友C:
改成其他振荡方式后,波特率不对,ISP就烧不了,可以用JET51烧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D:
除了RC,还有什么震荡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