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输入1mv得到的AD值应该为多少?

楼主(2016-01-07):
按照手册上的ADC data = ((VIN+) - (VIN-)) / VREF X 5 00000,计算出来和实际被测毫伏值对应不上,ADC我设置的0.5V参考电压,AGP增益为100,那么输入1mv得到的AD值应该为多少?

网友A:
内部增益不准确的,大约97%的样子。

网友B:
楼上正确

楼主:
嗯,我知道啦

网友C:
内部增益不准确的,大约97%??好吧。。

网友D:
看来资料也是有偏差的。。。

网友E:
那是不是说增益只能按97%算呢?

网友F:
还是要有经验才好啊!!!

网友G:
楼上说的对\(^o^)/!!

网友H:
我也是新手一枚,进来学习学习啦:lol

网友I:
是的,这之间必定会有一定的误差的,经验丰富的人应该可以知道误差大概多少。。。

网友D:
(๑•ั็ω•็ั๑)(๑• . •๑)(ง •̀_•́)ง,,误差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