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提示ID错误

楼主(2016-01-07):
几个元件提示ID错误(红色字体)
什么原因一般

网友A:
还有其他信息吗

楼主:
S-LAB下载器,使用ISP软件编程4051

网友B:
可能是坏的

楼主:
这些元件都是再编程,原来都好的

网友C:
那也可能坏了啊

楼主:
哦,好吧,结贴了哈

网友D:
换个器件试试看,对比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器件坏了。。

网友E:
图都没有,不是很好看懂。。。

网友F:
这个,啥原因呢?楼主给的信息太少了吧。

网友G:
使用ISP软件编程4051这个还没用过,挺奇怪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H:
没有别的,爆红肯定是error了。。。。

网友I:
不见得就坏了吧。或许是没有配置好的原因。。。

网友J:
我看十有**就是坏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