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无法 开启PWMP和PWMN输出

楼主(2016-01-07):
PWMLO = 0x55;      //解锁
  PWMPL= LOBYTE(204);     //设置PWM周期Period = 204*(2/8.192us) = 50us
  PWMPH= HIBYTE(204);
  PWM1DL= LOBYTE(0);     //设置PWM占空比Duty = 0
  PWM1DH= HIBYTE(0);
  PWMDT0L=0;       //设置死区时间为1.2us = 10*(1/8.192us)
  PWMINT |= Bin(10001000);    //使能PWM中断,首次开启PWM中断会马上产生中断
  tmp = PWMINT;
  PWMINT |= Bin(00000100);    //PWM启动后,马上将PWMS位置一再清零,能够有效滤掉尖峰毛刺
  PWMEN |= Bin(00010010);    //开启PWMP和PWMN输出
  PWMEN |= Bin(10000000);    //开启PWMP和PWMN输出

无法 开启PWMP和PWMN输出  PWMEN=0X12,手动改为PWMEN=0X92才可输出,就是PWMEN位写不了何解?

网友A:
试过了啊,是0x92,这个程序对的呀

楼主:
IO口也是设输出的,要么就是仿真器或编译器了

楼主:
DZJT51,不知好不了用,第一次用

网友A:
DZJT51?什么东西?

网友B:
你到底是IO没有输出还是不能设置成0X92?你的程序我看过了,可以设置成0X92的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先结贴了

网友C:
看看,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D:
无法 开启PWMP和PWMN输出  PWMEN=0X12,手动改为PWMEN=0X92才可输出???这是为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