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LPC54102 让M4变送脉冲输出

楼主(2016-01-07):
目的:将液位(角度)百分比按0~10000HZ频率的脉冲输出

//频率输出 P0。19脚输出频率
占用硬件资源   Timer0(端口P0。19)

一、初始化T0
void Init_Timer0(void)

{

        uint32_t timerBaseClock;

/* Initialize Timer 0 and Timer 1 */

        Chip_TIMER_Init(LPC_TIMER0);

  7.         /* Setup prescale value on Timer 0 to PCLK */

  8.         Chip_TIMER_PrescaleSet(LPC_TIMER0, 0);

楼主:
  1.   /* Reset timers */

  2.         Chip_TIMER_Reset(LPC_TIMER0);

  3.         /* 使能定时器时间相匹配时产生中断 */

  4.         //Chip_TIMER_MatchEnableInt(LPC_TIMER0, 1);

  5.         /* 获取定时器基本时钟速率 */

  6.         timerBaseClock = Chip_Clock_GetAsyncSyscon_ClockRate();  //timerBaseClock=12MHZ

        /* 设置定时器0的每1秒匹配 */

        Chip_TIMER_SetMatch(LPC_TIMER0, 1, (timerBaseClock /1000 ));//上电默认

        //Initial state of the pin, high(1) or low(0)

        //MATn

        Chip_TIMER_ExtMatchControlSet(LPC_TIMER0, 0, TIMER_EXTMATCH_TOGGLE, 1);

楼主:
/* 设置两个定时器匹配发生时,重新开始 */

        Chip_TIMER_ResetOnMatchEnable(LPC_TIMER0, 1);

        /* Start both timers */

        Chip_TIMER_Enable(LPC_TIMER0);

  6. }

楼主:
二、更新输出频率
/*******************************************************************************

*

*

*   输入需要的频率fre)

*******************************************************************************/

void Out_Fre(uint32_t fre)

{

        Chip_TIMER_SetMatch(LPC_TIMER0, 1, (12000000 /2/fre ));

        /* Reset timers */

        Chip_TIMER_Reset(LPC_TIMER0);

        /* Start both timers */

        Chip_TIMER_Enable(LPC_TIME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