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LPC54102 M0+打包快递给M4

楼主(2016-01-07):
目的: M0+核间歇性的读取温度,和角度值 ,打包快递给M4

占用硬件资源   MAILBOX

一、初始化MAILBOX
  1. myCoreBox = MAILBOX_CM0PLUS;

  2.         otherCoreBox = MAILBOX_CM4;

  3.         /* M4 core initializes the mailbox */

  4.         /* ROM will setup VTOR to point to the M0 vector table in FLASH

  5.            prior to booting the M0 image. */

  6.         /* Enable mailbox interrupt */

  7.         NVIC_EnableIRQ(MAILBOX_IRQn);

楼主:
二、打包快递

//读温度
utemp=Read_TMP275_TEMP();

                dat =Write_SPI(AS5055A_Angular_Data,READ_CMD,0);

                sum=sum + dat;

                if(++ii>7)

                {

                        ii=0;

                        sharedbyte = sum >> 3;

                        sum=0;

                        sharedbyte = sharedbyte | ((utemp<<16) & 0xFFFF0000);

                        //----------------------------------------------

                        mutexTake();

楼主:
  1. Chip_MBOX_SetValue(LPC_MBOX, otherCoreBox, (uint32_t) &sharedbyte);

  2.                         mutexGive();

  3.                         //---------------------------------------

  4.                 }

这里用了一个4个字节的变量,高2字节用温度,低2字节用角度。

网友A:
传输方式是用的什么,蓝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