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不能给单片机加上一个无线遥控装置,通过电脑来控制单片机的运转呢?

楼主(2016-01-07):
其电路部分要求实现以下功能: 1。通过感应器(最好是条形码)读入标签对书进行分类。 2。分类后控制机器人行驶至指定位置卸下书本。我觉得可以通过控制马达前后转若干秒钟来实现功能。请问51单片机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吗?马达功率应该很大,但是51单片机只能提供5V和很小的电流,这个怎么处理?我能不能给单片机加上一个无线遥控装置,通过电脑来控制单片机的运转呢?

网友A:
楼主一点都不打算自己。。。

楼主:
以我现在的水平觉得这个做起来还挺难的

网友A:
控制马达前后转若干秒钟可以,得加一些外围电路

网友B:
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C:
你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再通过继电器控制马达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太多了啊

网友E:
我认为这个要看你的要求了,做到什么程度上的智能?MSP430应该是足够了,先要考虑好怎么做,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然后再选芯片就行

网友F:
这个比较复杂的,但是做好的话也是非常锻炼技能的。。

网友G:
这个好像天津大学有人做过的。
不过没有看到实验的。

楼主:
我下载了一些论文,先看看

网友H:
控制电机需要加一些驱动电路,遥控应该也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