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TG供电

楼主(2016-01-07):
最近画了块板子430F247的,用FET430UIF供电,在仿真器输出电压后接开关,用于控制板子的电源通断。
但是奇怪的是,插上仿真器后,并没有按下开关,万用表测量居然有电,大概是1.4V左右,程序也能下进去,还能运行。郁闷了,电源开关并没有按下哪来的电????

网友A:
JTAG也可以供电的,具体看你的电路

网友B:
1、JTAG有一根线是专门用来给电路板供电的
2、其实那根线不连上,JTAG也一样能给电路板供上电

网友C:
其实那根线不连上,JTAG也一样能给电路板供上电

楼主用的JTAG供电的,关键是人家电源开关都没打开呢,怎么会有电呢

网友D:
是不是仿真器的其他端口的电压

网友E:
FET430UIF供电不是输出3.3V吗

网友F:
做低功耗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通过IO口灌入电流或者从IO接口向断电的设备输出电流,你这个就属于从JTAG接口向430灌入电流了

网友G:
你这个就属于从JTAG接口向430灌入电流了

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灌电流能避免吗

楼主:
你这个就属于从JTAG接口向430灌入电流了

@ayl439 ,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H:
JATG自动供电,开关相当于并联,不起作用。如果电路板是你自己画的,可以尝试将VCC断开,或者不要直接将430串在JATG的VCC上,自己多尝试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ayl439 ,我该怎么解决

其实你这个几乎不算问题,下载程序时规规矩矩把单片机电源开关接通就行了。

网友I:
1.4V,F2不可能工作吧没测量错么

网友J:
这个就属于JTAG 其他数据类IO口的盗电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