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 标注的 VDD VCC VSS 各是多少伏?

楼主(2016-01-07):
最小系统图 电源电路 复位电路 JTAG接口 等 图上 标注的 VDD VCC VSS 各是多少伏?

网友A:
我也想问,画电路图的时候是标出具体数值还是  写出这几个就行?

网友B:
在电源附近最好用数字说明一下,其他使用VCC等即可

楼主:
VCC VDD各是多少伏?

网友C:
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板子

网友E:
有的 很齐全的。

楼主:
嗯,我知道啦,呵呵

网友F:
用的什么芯片,看芯片手册啊

网友G: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也就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