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绝缘怎么做,请做过高压的指点一二

楼主(2016-01-07):
用静电喷涂的高压枪产生小电流静电高压,可达60kv-80kv,电流很小,只有100uA,很安全
但是绝缘成了大问题,高压线不够长,接了一节高压线,接头处怎么处理,当电压40kv以上时,都有尖端放电的蓝光,最后把绝缘胶烧坏,是空气放电。
具体做法:两个高压线的芯线焊好,仔细涂好南大704胶,用内径和高压线相同的硅胶管套住,因为704开始流动性大。作了几次都不行。
分析是因为焊接点的金属周围有空气,空气被电离。

难道只有真空灌封才能不出现放电蓝光,咱哪来的真空设备?

网友A:
干了再涂,多来几次?

楼主:
再试试吧,太难

网友B:
换根够长的高压线
用747流动性小点?关键套根厚点的硅胶套。

网友A:
如果真是空气电离,焊线头的地方怎么办的?

整体送厂家重做?

楼主:
关键套根厚点的硅胶套。

要是里面封了空气,厚薄没用,是无法把焊点焊接的很圆,有凸起的地方场强太大,就会把里面的空气电离。
我再试试,等一层干了,在涂一层,多图几层试试

楼主:
一层一层慢慢涂,等一层稍微赢了在涂下一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