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6-01-07):
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请赐教:
移动冰箱有没有用锂电池供电的?
电热水壶有没有用锂电池供电的?
电磁炉有没有用锂电池供电的?
无刷电机供电采用锂电池有没有问题?比如浪涌电流,可靠性什么的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你得考虑多大个锂电啊
比如说电热水壶 1.8kw 烧壶水 10分钟
1.8kw*1/6  耗电0.3kW
考虑电池 的 总不至于只烧一壶就充电吧啊
所以1-3KW的电量是必须的
那你考虑 现在的储能比 磷酸铁锂电池  1-3个KW 好重呢 体积比水壶大多了

网友B:
除了无刷电机锂电池供电,其他,就有点扯了,关键是比容量不够,

网友C:
没有一个不是耗电大户,电池供电体积是没问题,关键大体积太笨重了,大大减低了移动的特性。

网友D:
想法要结合实际,很多东西自己可以推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