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简易电子琴扬声器不发声

楼主(2016-01-07):
本来是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简易电子琴,蜂鸣器发声单调所以想用扬声器,因为驱动能力不够,所以用LM386,看到参考书上有很多电路,但是一个也没成功,都是扬声器不发声音,但是用蜂鸣器的时候可以正常发声。请前辈们指点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输入波形的问题?)

网友A:
考虑扬声器的工作电流、电压等

网友B:
输出到喇叭的那个电容是47u吗?太小了,换470u还差不多

网友C:
LM386的输入应该是交流信号吧

网友D:
386电路有明显错误

网友:
不行百度一下,度娘应该很多电路图,你可以参考,书有的很老,有的没有实际操作只是按照理论画图,不一定对。

网友E:
输入应该串一个隔直电容,你测试一下386的输出脚直流电压,是否直流偏置不对饱和了。

网友F:
首先确认一点,386能不能驱动扬声器?还有你的扬声器工作功率多大?各个硬件都好了,你再考虑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