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求助b050两边的地怎么处理

楼主(2016-01-08):
(无正文)

网友A:
隔离开,分两块地敷铜

网友B:
您好!
不需要任何的电气连接,隔离电源本身的左右就是要把这2个地分开,避免地与地之间的干扰。如楼上所述,直接浮地设计,分开铺地即可。

网友:
按照隔离设计。

网友C:
隔离处理

网友C:
最好不要接通。

网友D:
还是电源隔离吧。

网友E:
隔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