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 电子摄像头如何合成照片

楼主(2016-01-08):
CAMV33电子摄像头取到数据后,怎么合成照片呢,需要用到什么软件吗?

网友A:
去看摄像头的使用说明,上面会载明输出规格和标准,再去查相应的标准文档即可知道信号和数据格式了。

网友B:
485摄像头输出的一般是jpg格式的文件顺序字节,厂家一般会给一个合成的查看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摄像头输出的一般是jpg格式的文件顺序字节,厂家一般会给一个合成的查看小工具 ...

我现在需要将摄像头取到的十六进制数据转换成JPEG格式的,请问你怎么转换???

网友C(2016-03-29):
引用 网友A:
去看摄像头的使用说明,上面会载明输出规格和标准,再去查相应的标准文档即可知道信号和数据格式了。 ...

对头,主要是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