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源尖峰,在系统板子上怎么滤除

楼主(2016-01-08):
最近碰到开机,尖峰干扰问题,示波器抓不到波形,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处理呢?

网友A:
串个电感

网友B:
这个跟电源有关,也可能跟电路中其它环节相关,必须先判明是哪里导致的,再分析为什么来整改。

网友C:
电源尖峰,加电容,还要考虑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电源有关,也可能跟电路中其它环节相关,必须先判明是哪里导致的,再分析为什么来整改。 ...

负载有关,开机电流尖峰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尖峰,加电容,还要考虑开关管

    加电容,效果有点差

楼主:
  负载电流50A,参数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有关,开机电流尖峰很高

瞬态电流大对拥有大容量滤波电容的容性负载很正常,只要电源能承受、输出电压稳定即可,没啥好担心的。如果想抑制,根据负载其它特定决定串电感或小阻值电阻。

楼主:
最后,我加入驱动信号延时方式,解决了开机抖得现象

网友D:
浪涌电流的抑制方法有很多,一般中小功率电源中采用电阻限流的办法抑制开机浪涌电流。我们分析一下如何使用NTC热敏电阻进行浪涌电流的抑制。
   NTC热敏电阻,即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其特性是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呈非线性的下降。NTC在应用上一般分为测温热敏电阻和功率型热敏电阻,用于抑制浪涌的NTC热敏电阻指的就是功率型热敏电阻器。
   在常温下,NTC热敏电阻具有较高的电阻值(一般选用5Ω或10Ω),即标称零功率电阻值。如串接10ΩNTC时,开机浪涌电流为:I=220×1.414/(1+10)= 28(A),比未使用NTC热敏电阻时的311A降低了10倍,有效的起到了抑制浪涌电流的作用。
   开机后,由于NTC热敏电阻迅速发热、温度升高,其电阻值会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迅速下降到一个很小的级别,一般只有零点几欧到几欧的大小,相对于传统的固定阻值限流电阻而言,这意味着电阻上的功耗因为阻值的下降随之降低了几十到上百倍,因此这种设计非常适合对转换效率和节能有较高要求的产品,如开关电源。
   断电后,NTC热敏电阻随着自身的冷却,电阻值会逐渐恢复到标称零功率电阻值,恢复时间需要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下一次启动时,又按上述过程循环

网友E:
派式滤波器

网友F(2016-05-02):
可能是环路没有搞好,大幅度的阶跃信号出现超调过大。欠阻尼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