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输出PWM驱动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6-01-08):
各位大神,我想用STM32输出PWM波给伺服驱动器。问题是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高电平要到达5V,电流要达到10mA,我担心STM32的驱动能力不够,请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电路方案能增强驱动能力。要求开关的速度足够快,能达到300K的样子,先谢过了

网友A:
STM32输出的PWM后面加一个门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74HCT244。门电路5V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输出的PWM后面加一个门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74HCT244。门电路5V供电即可。 ...

谢谢大神,我先去看下这个的资料: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输出的PWM后面加一个门电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74HCT244。门电路5V供电即可。 ...

大神,我最后选了74LS125,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74系列的门电路只要电流电压符合要求都可以用来提高GPIO的带负载能力,只是不同逻辑关系的门电路用法不一样。
我还看到其他一些方案比如说mos管,三极管,感觉mos功率和开关速度也够,用mos管和用74LS125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最后选了74LS125,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74系列的门电路只要电流电压符合要求都可以用来提高GPIO ...

是这样的,MCU输出主要考虑MCU输出的电压和电流。MOS、三极管、门电路也主要是考虑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这些参数。74LS输入高电平最低可以到2V,STM32的高电平是3.3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B:
实际使用中,最好再加个高速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中,最好再加个高速光耦

74系列的门电路不能作为隔离使用么,意思是如果驱动器一侧如果有高压或者大电流的话加了74的门电路还是有可能把mcu烧了么。。。

网友B:
74芯片主要用来提高GPIO的带负载能力,有些用来波形的整形,光耦起电气隔离,如果你是实验调试用,不加光耦没问题,因为驱动器内部就有高速光耦,如果你做产品设计,比如电机上位机控制器,且价格不会十分敏感,那么信号和PWM的输入输出,最好都加上光耦,你看看驱动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芯片主要用来提高GPIO的带负载能力,有些用来波形的整形,光耦起电气隔离,如果你是实验调试用,不加光耦 ...

嗯,谢谢大神,那我还是直接加上光耦吧,一次性买个安心:D

网友C(2019-02-27):
楼主,方便加下微信么,有事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