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一下,数码管驱动

楼主(2016-01-08):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6-1-8 09:28 上传

74HC573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0.56英寸,红色,用138做位选,这样的方案行不行,限流电阻能不能提前算出来

网友A:
限流电阻可以提前算出来, 这样的方案看你的要求, 如果你不在乎亮度不均, 就没问题。

楼主:
亮度最好均匀,请问怎么算?

网友B:
查发光管说明书上的驱动电流,扫描显示的驱动电流要选大点。瞬间驱动电流=(电源电压-发光管的电压)/限流电阻

网友C:
扫描显示不像静态显示,电流要大一些,楼主用的这些芯片,驱动能力最多20mA,用作公共端驱动是肯定不够的,电阻么,1k肯定是点不亮的,如果是5V系统,220Ohm的可能勉强,要求驱动得比较亮的,公共端用三极管或者2003。

网友D:
理论值和实际值会有些偏差,需取折中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