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ARTDIVU32UZ_2

楼主(2016-01-08):
大家好,我想在汇编语言里面调用 ARTDIVU32UZ_2 除法子程序,请问该如何调用呢?
C:\Freescale\CW MCU v10.6\MCU\M56800E Support\runtime_56800E\math_support\Rtdiv32

楼主:
  asm Frac16 SqrtApprox(Frac16 x)
  {
        //  FSqrtApprox:
                     adda        #0x000002,SP
                     move.l      C10,X:(SP)+
                     move.l      D10,X:(SP)
                     adda        #0x000002,SP
                     tst.w       Y0
                     bgt         *+4
                     nop
                     nop
                     bra         *+19
                     move.w      Y0,X:(SP)
                     add.w       #0x000001,Y0
                     lsrr.w      #0x000001,Y0
                     move.w      #10,D
                     move.w      X:(SP),A
                     tfr         A,A
                     lsr16       Y0,C
                     lsrr.l      #0x000001,A
                     tfr         C,B
                     //asm(JMP)    ARTDIVU32UZ_2//                    ; ARTDIVU32UZ_2
                     add         C,A
                     lsrr.l      #0x000001,A
                     dec.w       D
                     tst.b       D
                     asl16       A,Y0
                     nop
                     bhi         *-13
                     suba        #2,SP
                     move.l      X:(SP)-,D
                     move.l      X:(SP)-,C
                     rts

  }

我想在这个函数中调用,可是不知道怎么调用。。呵呵

楼主:
自己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A:
好像用_asm就可以嵌入汇编语言了

楼主:
当前发的那个子程序就是嵌入的汇编,但是我的意思是在那个汇编的子程序里面在调用一个汇编子程序 ARTDIVU32UZ_2,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呢。。

楼主:
自己顶起来啦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是指在c中嵌入汇编语言吗,用_asm就可以了

楼主(2016-03-21):
引用 网友B:
是指在c中嵌入汇编语言吗,用_asm就可以了

只在C语言里面嵌套了汇编,然后汇编需要调用一个汇编子程序。。
谢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调用ARTDIVU32UZ_2之前把除法的分子(被除数)赋给A寄存器,分母(除数)赋给B寄存器,然后插入JMP ARTDIVU32UZ_2开始调用这个除法函数,最后这个函数的输出结果可以从A寄存器中读出来,你最好实际在你的程序中测试一下,即做一个小程序,只赋值A和B,最后读出A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另外,你是Kyle的同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调用ARTDIVU32UZ_2之前把除法的分子(被除数)赋给A寄存器,分母(除数)赋给B寄存器,然后插入J ...

是的。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调用这个子程序。就是说汇编程序里面调用这个子程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