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28335怎么采集一个交流信号的值

楼主(2016-01-08):
28335怎么采集一个交流信号的值,比如说一个50HZ  0-3V的交流信号,我一个周期要采集多少个数值才能准确地显示这个信号呢。。。

网友A:
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大于2.5倍的被测信号频率就行。

网友B:
采样定理在处理连续周期信号是可行的. 不过我们采样的信号往往不完全周期性, 或者说每周期都有变化, 而且往往关注的是变化的部分. 那么这种条件下, 就要求采样率最好要达数十倍了.

网友C:
看看这个,基于TI公司DSP芯片28335的快速傅里叶算法的实现

网友D:
交流采样的基本方法:利用锁相环或定时器触发AD的转换开始端子,然后做方均根转换。注意:一般采2的N次方个点,如64,128点

网友E:
交流采样关键是要使用合适的采样频率,根据采样定律,采样频率必须高于信号频率的2倍才不会丢失信号的有效成分,否则将引起信号的混叠。所以,进行交流采样时必须要估计信号有效的最高频率(包括谐波分量),并且在信号的输入回路设置低通滤波器,滤除有效频率以上的信号,确保采集的交流信号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