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D RAMAP问题?

楼主(2016-01-08):
用的STM32F103VET6芯片,REMAP JTAG口,关闭JTAG,使用SWD进行调试,现项目中需要用到SPI3  (PB3,PB4脚),因REMAP关闭了JTAG口后,PB3,PB4可以作为GPIO使用,现问题是:通过SWD口可以进行单步调试,但是SPI3的功能不正常,SPI口读取的数据全是0,代码如下,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脱离SWD口全速运行时,SPI3口的功能就全部正常了,感觉到奇怪的是一旦用REAMP JTAG口, 原复用在JTAG口线上的其他外设功能都不能正常跟踪调试,但不用SWD直接上电跑就没有问题。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ENABLE);

  /* Enable SPI1, GPIOA and GPIOB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9 as Output push-pull, used as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3  */
  SPI_Cmd(SPI3, ENABLE);

}

楼主:
是不是REMAP的JTAG管脚,是不能通过仿真调试跟踪的?

网友A:
感觉是不是哪里产生了干扰,或者SWD口和SPI3产生了冲突

网友B:
JTAG引脚被REMAP之后无法进行JTAG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