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2F675的IOC寄存器在程序中要怎么设置 以及 IDE不显示错误详情

楼主:
如题,12F675的IOC寄存器在程序中要怎么赋值才是正确的呢?
为什么直接赋值 如IOC=0X00就编译不通过:dizzy:
IDE安装的貌似有问题,都不显示错误详情,如第几行之类的,是不是需要设置哪些选项的?
在论坛里逛了逛,看见类似的贴子,说是版本问题,实在不行等周末再重新下载一个试试

IOC赋值编译不成功

IOC赋值编译不成功

屏蔽掉IOC赋值后编译成功

屏蔽掉IOC赋值后编译成功

网友A(2016-01-08):
看看头文件里有没有IOC这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头文件里有没有IOC这个寄存器。

谢谢
之前竟然傻傻的忘记看头文件里的定义了--
有IOC这个寄存器,但头文件里定义的是IOCB,跟数据手册不一样,解决了一个问题,开心,
再次感谢: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