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一种使用Timer测试HSI实际值的方法

楼主:
一种使用Timer测试HSI实际值的方法
问题:
此问题由客户提出,客户在使用STM32F411 MCU 的后期软件联合调试时候,需要知道HSI 的误差值,
一般的方法是将HIS 从MCO1 的引脚上输出.

调研:
1.由于在板子设计初期并没有将MCO1(PA8)引出测试点,所以无法直接测量HSI.
2.因此我们可以使用间接的方式测试HSI 的值:
通过一个使用HIS 做计数的TIMER,使TIMER 输出通过HIS 比例关系的PWM波,通过示波
器量PWM 输出来获得HIS 的值.
3.以下是通过STM32CubeMX 配置的步骤:
a.配置外设和管脚:

b.配置Timer 的分频值.
16bit 的timer 最大值为65536,我们周期选择10000.
希望输出PWM 为方波,因此Pulse 选择5000

4.STM32CubeMX 配置好后,点击生成代码.
5.增加PWM启动代码:

6.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示波器探针连接到PA10 上,通过示波器的频率来计算HIS 的实际值.
7.测试代码和STM32CubeMX 例程请参考附件.

对应PDF和代码:一种使用Timer测试HSI实际值的方法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2016-01-08):
不错,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办法;

网友:
cubeMX功能真强大,直接就能看出来系统结构。有哪些资源可以配置,自动完成代码,以前自己写,说不定就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