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是否fpga所有寄存器都需要复位,意义何在

楼主(2016-01-08):
大多数标准都提到寄存器需要复位,但是往往在代码设计中并不是所有寄存器都复位的。我个人觉得作为配置类非实时刷新的寄存器需要复位,比如控制,使能,状态等;作为数据或延迟类实时刷新的寄存器可以不需要复位,比如数据等。当然这是我个人经验总结,不复位不影响功能,复位反而增加资源,多一份资源消耗多一份布线延迟不满足的可能。我希望听听大家的建议如何????

网友A:
什么是“时序电路”?
前面的状态决定后面的状态,至少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所以必须复位。

至于有些不必要复位。。。懒得查,顺手全复位有问题吗?!

网友B:
不是所有的寄存器都是要复位,但是不复位的寄存器必须保证不对系统产生影响。分析不清楚还是要带上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