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基极会有电压(已附电路图)

楼主(2016-01-08):
各位大侠.下图中,只要开关s1断开时,通过下拉电阻R3,v3应该一直都为0v,Q2应该不导通。 但实际上,只要v1为高电平时,Q1就导通,V2为高电平。此时发现Q2也导通了,测量V3=V2+0.7v,可是开关s1是断开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Q2用对了吗?

楼主:
我现在也很迷茫,也不知道是否Q2有什么问题,楼上的大侠能给点提示么?

楼主:
是不是把负载灯接到Q1,Q2的发射极,这就不对?应该接到集电极,然后发射机直接接地?

网友B:
13个逗号一气呵成一个疑问,
这样描述一个技术问题,
不仅自己不请楚,别人也犯糊涂。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有些着急,刚刚重新编辑了,不知道描述的是否清楚了,谢谢!

网友C:
你觉得V3点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C:
把R5去掉

网友D:
改成下面电路更简单、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很迷茫,也不知道是否Q2有什么问题,楼上的大侠能给点提示么?

把V3--V1的电压测出来,把每个Q的电极电压测出来,才好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V3点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你觉得V3点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E:
测试红色圈圈电压,而不是V3对地电压,OK?

楼主:
R5去掉了,现象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下面电路更简单、可靠:

好的,我待会儿搭起来试试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红色圈圈电压,而不是V3对地电压,OK?

测试了,Vbe=0.7v,说明了Q2导通了。

网友E:
汗,不可能哦,那就是你硬件搭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下面电路更简单、可靠:

按照您这个电路测试了,可以正常工作了,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汗,不可能哦,那就是你硬件搭建有问题

硬件就按照电路图来的啊。

楼主:
我按照电路图仿真了一下,Q2的确没有导通,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F:
量一下R5左侧电压多少V。

网友G:
请教楼主你的电路是干嘛用的

网友H:
多数情况是 Q2  c,e 极接反, 上端的PN极反向击穿,能得出LZ的结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试了,Vbe=0.7v,说明了Q2导通了。

测试Q2每个点的对地电压,贴出来,这样大家都好判断

网友J:
断开,一定要确定是全断开了,如果在某个点行成回路,就通了,管子与脚应该不会弄错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电路图仿真了一下,Q2的确没有导通,那是为什么呢?

三极管烧了?

网友B:
老许和k5说的情况最可能发生——
楼主未能准确区分C-E极。

网友K:
楼主应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实物脚位焊接错了,最好把NPN型号也说出来的

网友L:
在实际电路中,多半是BCE极搞错了。

网友G:
请问这个电路到底实现是什么工?当VI有信号时 灯亮  当VI无信号时  手动让灯亮 实现手动操作??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出差没有去测电路。我采用的NPN是S8050,它的管腿顺序是不是,平的那面对着自己,E B C。

网友M:
这不是个通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不是个通路吗?

为什么是通路啊?不是应该由V3电压来控制通断的么?

网友N:
R5两端有电压差,那说明Q2导通了,否则Q2未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