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线路板制作流程介绍

楼主(2016-01-08):
  我们平常用的电脑以及手机这些都需要用到线路板,pcb线路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是很多电子产品在生产时都需要应用的,由于它可以减少布线和装配的差错,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和生产劳动率,使很多商家都选择pcb线路板制作,很多人对pcb线路板制作流程这块不了解,下面深圳靖邦技术员就为大家详解pcb线路板制作流程:

  1、首先需设计原理图
  pcb线路板制作原理图的设计主要是依据各元器件的电气性能根据需要进行合理的搭建,通过该图能够准确的反映出该pcb线路板的重要功能,以及各个部件之间的关系。原理图的设计是PCB制作流程中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2、对各个元器件进行封装
  原理图设计完成后,需要更近一步通过PROTEL对各个元器件进行封装,以生成和实现元器件具有相同外观和尺寸的网格,元件封装修改完毕后,要执行Edit/Set Preference/pin 1设置封装参考点在第一引脚.然后还要执行Report/Component Rule check 设置齐全要检查的规则,并OK.至此,封装建立完毕。

  3、打印 pcb线路板
  将绘制好的 pcb线路板用转印纸打印出来,注意滑的一面面向自己,一般打印两张电路板,即一张纸上打印两张电路板,在其中选择打印效果最好的制作线路板。

  4、pcb线路板制作
  pcb线路板厂家利用专门的复写纸张将设计完成的PCB图通过喷墨打印机打印输出,然后将印有电路图的一面与铜板相对压紧,最后放到热交换器上进行热印,通过在高温下将复写纸上的电路图墨迹粘到铜板上。

  5、pcb线路板钻孔
  线路板上是要插入电子元件的,所以就要对线路板钻孔了,依据电子元件管脚的粗细选择不同的钻针,在使用钻机钻孔时,线路板一定要按稳,钻机速度不能开的过慢,请仔细看操作人员操作。

  6、线路板预处理
  钻孔完后,用细砂纸把覆在线路板上的墨粉打磨掉,用清水把线路板清洗干净。水干后用松香水涂在有线路的一面,为加快松香凝固,我们用热风机加热线路板,只需2-3分钟松香就能凝固。

  pcb线路板制作完成后要对整个电路板进行全面的测试工作,如果在测试过程中出现问题,就需要通过第一步设计的原理图来确定问题的位置,然后重新进行焊接或者更换元器件。当测试顺利通过后,整个电路板就制作完成了。

       深圳靖邦科技一家专业的pcb线路板厂,具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提供pcb线路板设计、pcb线路板打样、单面/多层pcb线路板制作、高难度smt贴片加工。热线电话:0755-26978081。

网友A:
我就是做PCB电路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