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如何使用ISP更新程序?

楼主(2016-01-08):
最近也看了一些文档,关于芯唐的8051mcu的ISP,但是看完后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操作。
首先研究N79E814A的手册,知道N79E814A的内存结构是包括三部分:APROM 、DataFlash和保留部分。
1、但是ISP的程序不是保存在LDROM,但是不知道LDROM是保存的哪个位置?APROM 或DataFlash?

2、ISP的程序是官网提供的,还是需要自己编写的?
3、ISP程序如何烧写进芯片里面?

求各位帮忙解惑?

N79E814A内存结构

N79E814A内存结构

网友A:
程序是用ISP-ICP-PROGRAMMER V2.3C  烧写的,ISP软件可以自己写,官网也有现成的。

网友B:
N79E815A/814A/813A/8132A 为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 (4T 模式),内嵌16K[1]/8K/4K 的存储器 EPROM ,可以通过通用烧写器,ICP编程器,自带ISP功能等烧录程序。N79E815A/814A/813A/8132A 系列的指令集与标准8052兼容。

网友B:
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320120105135349
下载这个ISP编程工具就行了。

网友B:
NuMicro_ISP_Tool_Source_Code,v1.42

8.01 MB,

网友C:
内嵌16K[1]/8K/4K 的存储器 EPROM ,可以通过通用烧写器,ICP编程器,自带ISP功能等烧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1 MB,

这个是芯唐RAM的东西把。我这个芯片是8051内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用ISP-ICP-PROGRAMMER V2.3C  烧写的,ISP软件可以自己写,官网也有现成的。 ...

这个是不是官网现成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320120105135349
下载这个ISP编程工具就行了。 ...

嗯,我下载的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先通过ICP方式把官方提供的ISP.bin文件烧写进芯片里,然后通过串口现在用户程序,但是无法检测到芯片。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D:
用一个ISP编程工具就可以烧写到指定位置了吧

网友:
N79E814A的内存结构是包括三部分:APROM 、DataFlash和保留部分。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E:
出厂没有自带ISP引导码,需要用ICP方式先烧录引导码,引导码可以自己写,官方也有。推荐使用I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