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流检测中,共模电压能大于电源电压吗?

楼主(2016-01-08):
在高端电流检测中,如果差模电压为1V,工模电压为15V,此时的电源电压必须大于15V吗?

网友A:
这个是肯定的,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结果,你懂得

楼主:
请看这个图,共模电压48V,电源电压5V,这怎么解释?

网友B:
对于非轨-轨运放,15v都太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看这个图,共模电压48V,电源电压5V,这怎么解释?

这种运放内部有特殊的设计,一般产品用不起

网友D:
不一定,差分放大器结构就不需要

网友E:
得看芯片手册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值

网友F:
不一定的,得看器件允许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G:
还是要看你用的什么方案,如果是普通运放,那是显然的

如果是专用的电流检测芯片,别说15V了,270V都能做!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6375fa.pdf   当然,中国这样的山寨大国使用不起了

网友H:
之前用过ina149,供电电压5V,采样共模电压是21V左右

网友I:
电阻分压的差分放大器,只要分出来的电压在芯片的输入范围内,应该就可以用。没有供电电压的限制。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看这个图,共模电压48V,电源电压5V,这怎么解释?

没必要共模电压要低于电源电压的,这样失去高端检测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