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印G00(6PIN)及JE0(10PIN)分别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1-08):
pi, dc, VDC, I/O, IO
丝印G00,封装SOT363,电气连接分别是5PIN接电源(3.8VDC),2PIN为地,4PIN信号输入,1PIN和4PIN直接接MCU的I/O,3PIN通过阻容器件接MCU的I/O口,功能不好分析,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丝印JE0,封装不明确,体积较SOT363大一点,芯片的厚度稍薄,管脚排列是宽边各4PIN(间距0.5mm左右),窄边各1PIN(共10PIN,),电气连接按宽边第1PIN起依次是CPLD/IO,VDC5V,GND,VDC5V,CPLD/IO,NMOS1/G,GND,VDC5V,GND,NMOS2/G,从连接关系分析应该是Switch类或逻辑门电路,请帮忙确定型号,谢谢!!

网友A(2016-03-02):
片代码网,这个就能查   好像很多个    www .   smdmark  .com

网友A:
这个查起来数据还是很全的啊     特别是  sot跟 qfn     smdm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