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急求DCDC电源方案输入:22-45v输出36v/0.9a

楼主(2016-01-08):
如题,急需一款直流LED日光灯电源方案输入DC22-45V输出DC36V/0.9A,要求性能稳定可靠,能过UL认证,求论坛大神推荐方案或设计思路,拜谢:handshake

网友A:
建议方案改成 两路并联的 18V 0.9A+0.9A, 这样好处理些,可靠性也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方案改成 两路并联的 18V 0.9A+0.9A, 这样好处理些,可靠性也会好得多。

有具体的方案吗?

网友A:
可以找找 国产或湾湾产的 LM2596HV,正版NS(现在的Ti)没有高压版的了。

网友B:
SEPIC,非隔离,这个功率级别不算大.

网友C:
buck-boost
去TI官网找个方案吧,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ck-boost
去TI官网找个方案吧,很多的

之前用LM5085做了一下,但是没有调试出来,能不能用两个IC先升压再降压,这种方案有没有做过的

网友D:
需要组成隔离的一个搞定升降压。

网友E:
LTC3789系列
LM5118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