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程序溢出啊 啊啊 啊 啊 啊啊

楼主(2016-01-08):
只要多一行程序,甚至把这行程序换的长一点,就会对信号有影响,感觉好像是哪儿溢出 了,但是map文件并没有,哪位高人帮忙 解答一下 啊 啊啊 啊  啊

网友A:
信息太少啊

楼主:
比如说 我把其中的一行程序 a=0;换成a=*(int *)read_address;我是对音频信号做处理的,这一行程序对音频信号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噪声进去了,就只是因为程序长 了一点,感觉是什么地方溢出了,但是map文件的内存还很多空余。

网友B:
a=*(int *)read_address

把这句换成别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nt *)read_address

把这句换成别的试试。

试过了,还是只要程序大一点,噪声进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只要程序大一点,噪声进去了

换成a=0 就无论多少行都没问题,也没有噪声,那这是什么问题 呢,我原来的函数是  b0 = handle->coef[0];
  b1 = handle->coef[1];
  b2 = handle->coef[2];
  a1 = handle->coef[3];
  a2 = handle->coef[4];  把这段再重复读一遍,噪声进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nt *)read_address

把这句换成别的试试。

换成a=0 就无论多少行都没问题,也没有噪声,那这是什么问题 呢,我原来的函数是  b0 = handle->coef[0];
  b1 = handle->coef[1];
  b2 = handle->coef[2];
  a1 = handle->coef[3];
  a2 = handle->coef[4];  把这段再重复读一遍,噪声进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望指教

网友B:
信息太少,事情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太少,事情太大。

#pragma CODE_SECTION(AEL_TIF_peqApply, "app_code");
void AEL_TIF_peqApply( void *peqHandle, Int32 *in, Int32 *out, Uint16 Ns ) {
  AEL_TIF_PEqHandle *handle = (AEL_TIF_PEqHandle *)peqHandle;

  Uint16 i=0;
   float w0,w1,w2;
   float b0,b1,b2;
   float a1,a2;
//  int  a[25]={0,};

}
现在是我只要把上面那个 int  a[25]={0,};加上噪声就进去了,感觉是哪里溢出了,但是程序并没占那么大内存啊,而且 int  a[25]={0,};放在别的函数里并不影响音频信号,只在这个里面才会这样,屏蔽之后,噪声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