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lin

楼主(2016-01-08):
那位大神有c语言写的lin通讯程序,必有重谢

网友A:
lin跟串口协议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有时候我直接用计算机串口接到 lin芯片上 ,用计算机串口就能接收,发送数据了,所以lin还是很简单的,把它看成rs232就行了

楼主:
大神有代码吗

网友A:
你是做上位机还是下位机?把LIN的电平转换一下直接接到串口里就行了啊,串口操作的代码多了去了,串口调试精灵的代码到处都有,

楼主:
下位机的,上位机调试的用的是networkanalyser调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位机的,上位机调试的用的是networkanalyser调试的

不好意思,我的表述有问题,其实我想问的是 你做 lin 的 主端 还是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