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USB转串口给芯片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6-01-08):
1:是不是所有的MCU都可以通过TX,RX来得到电源???还是仅限STC 的?

2:为什么防止USB转串口给芯片供电的时候,二极管是倒过来接的?
即二极管的负极接USB转串口的TX,正极接MCU的RX,发送的时候,怎么通过这个二极管到MCU的接收?

楼主:
如图

TX  (167.86 KB )

网友A:
我是刚入门的小白,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USB 转 串口,一共4根线,GUN,RX,TX,VCC,难道不是 VCC 供电吗?

不想供电的话,不接VCC,不就好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是“端口偷电”的问题,是所有近代低功耗芯片的共性,成因是端口内的ESD保护二极管。解决方案就是楼上给出的二极管隔离。当然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磁隔离,光耦隔离之类的,但是都比这个复杂,看你的应用来选了。

网友C:
不用,把vcc gnd都断开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刚入门的小白,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USB 转 串口,一共4根线,GUN,RX,TX,VCC,难道不是 VCC 供电吗?

因STC类使用串口ISP的单片机下载时需要断电启动(用软件重新启动除外),图中的电阻就是限流、二极管就是防电流倒灌的作用,目的是保证单片机的VCC断开时串口不会通过MCU的IO的保护二极管为单片机提供足够的电压、电流,导致不能其彻底断电而下载失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因STC类使用串口ISP的单片机下载时需要断电启动(用软件重新启动除外),图中的电阻就是限流、二极管就是 ...

你解释的太好了,我有点看懂了。

如果说每次下载,都重新插拔USB线的话,就不用限流电阻和防倒流二极管了。

可是实际中,不会给最终用户增加这些麻烦,也就需要这两个东西了。

网友D:
不客气。
每次插拔USB线会导致USB虚拟串口丢失后电脑重新识别需要时间,而且新的串口号也可能会改变(不过STC-ISP V6.XX软件会自动优先识别USB的串口),所以实际应用中不会使用插拔USB线来断电,而是使用关断VCC来实现。

而STC 的U7/U8编程器有自动识别下载冷启动的功能,非常方便。而TB有包邮不到10元的自动USB下载器:也推荐使用(我非卖家,请自行搜索):
特点:
1.该下载器支持3.3V和5V的STC全系列所有单片机烧写
2.最高波特率115200完美支持!不用再为STC12系列、STC11系列、STC15系列的烧录苦恼!
3.无需频繁给单片机断电上电,即本编程器自动下载无需冷启动,这一功能使STC单片机下载程序变得非常便捷。
4.支持3.3V与5.0V版本的STC单片机烧录。
6.500MA自恢复保险丝,完美保护你娇贵的电脑主板!
:victory:

(7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
每次插拔USB线会导致USB虚拟串口丢失后电脑重新识别需要时间,而且新的串口号也可能会改变(不过S ...

如何不需要冷启动?

这个小工具是如何做到让MCU软复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何不需要冷启动?

这个小工具是如何做到让MCU软复位的?

STC有一个软复位命令 可以实现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有一个软复位命令 可以实现软复位

这我知道,问题是小工具如何让mCU复位的?  工具自己不会发命令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问题是小工具如何让mCU复位的?  工具自己不会发命令

工具可以控制复位脚让MCU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工具可以控制复位脚让MCU复位

不是的。该工具根本没连单片机的复位脚, 只借了VCC,GND,TXD,RXD 4根线。
目前流行的做法都是使用CH340/340USB转串口芯片,再加一个8脚单片机(也有方案是用运放积分法)检测STC-ISP软件下载前的0X7F引导信号,然后使用三极管或MOS管对VCC进行关断后从新打开。即是模拟人工关断一下电源。

至于软件控制重启,好处是不需要额外的硬件,但需要在每片单片机中的程序中增加串口监测代码。
而自动下载器的好处是完全自动化,不需在程序上做任何预处理,而且与USB转串口线结合在一起,全国包邮才1X元,实际长时间及大量使用,下载非常稳定可靠!值得推荐。:victory:
我有拆解过几款,不过找不到图了。就借国产单片机版主MucPlayer的图吧:谢谢。

(1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该工具根本没连单片机的复位脚, 只借了VCC,GND,TXD,RXD 4根线。
目前流行的做法都是使用CH340/340 ...

图上的U1是什么 芯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上的U1是什么 芯片?

就是负责检测串口下载命令后,帮你自动重启的控制芯片(单片机)阿。很多牌子的单片机都可以,只要有串口或可模拟串口的。

网友G(2017-10-24):
引用 楼主:
如何不需要冷启动?

这个小工具是如何做到让MCU软复位的?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是没有加电阻和二极管,所以就这样,那么为啥二极管是反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