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88F54的外部中断4怎么用啊

楼主(2016-01-08):
各位大侠,中颖88F54的外部中断4怎么用啊,引脚浮空可以进中断,接上波形就进入不了

EXF0  = 0x40;  //
IEN1 |= 1<<6;        //EX4
IENC  = 0x10;  //

网友A:
这个是初始化程序吗?

网友B:
IEN1 |= 1<<6;        //EX4  .....这个为什么这样设置呢?

网友C:
看看datasheet吧,里面肯定有介绍的。。。。

楼主:
这是初始化程序,参考datasheet设置的,引脚浮空可以进入中断,

楼主:
不影响其他的设置,

网友D:
确定初始化设置没有问题吗???

网友E:
进来看看,还没研究过这个,感觉楼主给的代码太少了点。。。

楼主:
void Int4_init(void)
{
         EXF0  = 0x40;  //1下降沿出发  2 上升沿触发
         IEN1 |= 1<<6;        //EX4
         IENC  = 0x08;  //
}
void Int40Isr(void) interrupt 13
{
uint16 tmp;
         EXF1  =0x00;
         tmp=TH1;
         tmp<<=8;
         tmp|=TL1;
         tmp>>=6;                                //8us
         if(T1_4ms)
         {
             tmp+=T1_4ms*500;
                 T1_4ms=0;
         }
         /*if(!Int4_flag)           //下降沿
         {
             Int4_flag=1;
                 EXF0  = 0X02;
         }else{                       //上升沿
             Int4_flag=0;
                 EXF0  = 0X01;
         } */
         if(tmp>250)
         {
             //ppp=1;
         }
        T1cnt++;
}
完整代码是这样的,用串口将T1cnt的数值输出,在中断端口浮空时,T1cnt不断增加,接到检测波形上就不再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初始化设置没有问题吗???

可以进入中断

网友D:
那就是说初始化没什么问题了。: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影响其他的设置,

恩恩 是对的。。。

网友F:
初始化有没有缺少什么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