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关于铝基板散热方面的问题 欢迎“大婶”前来赐教

楼主(2016-01-08):
今天才画的,不知散热如何。如有不良之处还请赐教。:)

网友A:
铝基板上电路的铜箔为了要导电和导热要有足够的厚度和宽度, 其宽度最好尽可能布满整个基板,以便把热传下去。而下面一层绝缘体则要求其绝缘性能很好,而且还要导热性能很好。为什么不把板边也铺上铜箔呢?再说散热和所用的基材导热系数也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上电路的铜箔为了要导电和导热要有足够的厚度和宽度, 其宽度最好尽可能布满整个基板,以便把热传下 ...

敷铜与板子的边缘我留了3mm的爬电距离,不留距离会不会出问题?电流是0.8A,1.0的线径可以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打个样自己贴灯测一下,老化一段时间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打个样自己贴灯测一下,老化一段时间最保险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