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问飞思卡尔软件复位怎么写!!!!

楼主(2016-01-08):
(无正文)

网友A:
看门狗就可以实现了吧

网友B:
看芯片手册 第六章
Reset描述
Reset sources Description
POR reset
• Power-on reset (POR)
System resets
• External pin reset (PIN)
• Low-voltage detect (LVD)
• Computer operating properly (COP) watchdog reset
• Low leakage wakeup (LLWU) reset
•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loss of clock (LOC) reset
• Multipurpose clock generator loss of lock (LOL) reset
• Stop mode acknowledge error (SACKERR)
• Software reset (SW)
• Lockup reset (LOCKUP)
• EzPort reset
• MDM DAP system reset

Software reset (SW)应该是你相要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另外一种更简单的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内核汇编指令的话,直接调用复位指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手册 第六章
Reset描述
Reset sources Description

谢谢,大神,我晚点试试!

网友C:
void Cpu_SystemReset(void)
{
    /* SCB_AIRCR: VECTKEY=0x05FA,SYSRESETREQ=1 */
    SCB_AIRCR = (uint32_t)((SCB_AIRCR & (uint32_t)~(uint32_t)(
                 SCB_AIRCR_VECTKEY(0xFA05)
                )) | (uint32_t)(
                 SCB_AIRCR_VECTKEY(0x05FA)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ASK
                ));                      /* Request system reset */
    while(1)
    {
      /* Wait until reset */
    }
}

CPU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Cpu_SystemReset(void)
{
    /* SCB_AIRCR: VECTKEY=0x05FA,SYSRESETREQ=1 */

这个是外部来的复位信号是吧!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