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IC18LF2320单片机的电路问题,急!

楼主(2016-01-08):
问题背景(比较啰嗦,麻烦各位了):
     我一共做了2个电路板,一个是基于PIC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留专门测试单片机用的电路板,就是一个电源,晶振,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电路板是信号采集用的电路板,这个电路板采集信号发生器发出的波形然后把数据传输到PC端的串口助手显示和专门设计的PC端的采集软件显示的,正常情况下是代码写好了发送18个字节的数据,最后2个字节是0101,然后我陆续使用了PIC16LF67单片机在写好代码,用自己的小系统板测试,测试正常发出的数据也正常,在可以采集信号的电路板上测试也可以,在使用PIC18LF25K22单片机更新一下单片,在移植代码,在用自己的小系统板测试,测试也是正常,在可以采集信号的电路板上测试仍然也可以,但是,就是这次使用PIC18LF2320单片机的时候有诡异了,一开始代码写好,在自己小系统板测试不行,一上电单片机没有数据输出,后来在测试修改过程中发现,用手在单片机的上方轻轻滑过,不碰任何东西,突然就有数据出来,经过查找资料后发现单片机VPP引脚端需要加上拉,加上10k的上拉后发现单片机一上电就有数据出来了,而且数据是对的,格式也正确,于是就把这个单片机放到采集电路板中,发现还是不能发送数据,用金属的东西碰一碰VPP就有数据出来了,不过数据也不正确,这样操作也不正常,查看采集电路板的VPP的电路图,是和PIC18LF2320的VPP的电路图相同的,于是我照之前小系统板修改的方法,在采集电路板中把VPP上的电阻,电容,全部去掉,焊接上了一个10k的上拉,测试也不行,又把tx端加上拉,也不行,后来发现把单片机的RB5引脚悬空,就会有数据出来,但是数据是不对的,和之前碰VPP时出来的数据差不多的,数据格式,数据值都不正确,RB5接到的一个是MAX993芯片,测试该芯片电压正常,示波器看与其他芯片工作波形一致,然后也照着数据手册把VPP接了一个二极管,测试也不行,现在是真的想不到其他的方法了,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问题:
相同电路板,保证代码正确情况下,不同的单片机接入电路板中为什么有的单片机感觉不工作或者一直在初始化状态?假如单片机是发出数据的,结果接入单片机后没有数据输出,请问为什么?
附件:
下面附上单片机的VPP和RB5相关电路图,PIC18LF2320数据手册关于VPP的复位电路图,

网友A:
瞎猜哈 是不是地线回路 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哈 是不是地线回路 虚了?

感觉应该没有吧,我换一个之前的单片机,板子就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很奇怪呢,我小系统板上面,按照大的电路板那样的VPP线路来焊接,接电容,电阻发现小系统板单片机输出的数据对是对,不过格式不对了,然后就接了一个1k的电阻,就好了,但是我在大的电路板上面,VPP就接一个1k或者10k的电阻,就不行。。。

网友A:
数据不对,也有可能是单片机反复在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对,也有可能是单片机反复在复位吧

您好,我感觉是的,但是VPP引脚我接了复位电路了,不行,同时又碰下RB5,这个引脚也是PGM,也有数据,但是数据不对。。。

网友B:
如果是测试的话,就把mclr设置为IO口吧,反正也不需要,另外电源和地之间接滤波电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测试的话,就把mclr设置为IO口吧,反正也不需要,另外电源和地之间接滤波电容没? ...

头文件没有该引脚相关的定义,我在配置位里面禁用了MCLR/VPP引脚,测试还是不行,然后我上图中C61 1.0uF就是接地的滤波电容。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就是电路的问题,没有正确连接MCLR,造成单片机没有正常运行。

数据不对,说明时钟频率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就是电路的问题,没有正确连接MCLR,造成单片机没有正常运行。

数据不对,说明时钟频率不一样啊 ...

那请问大神关于MCLR引脚的这块电路要怎么修改呢?我按照PIC18LF2320的数据手册来修改了MCLR的引脚,测试发现还是不行,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大神关于MCLR引脚的这块电路要怎么修改呢?我按照PIC18LF2320的数据手册来修改了MCLR的引脚,测试 ...

MCLR通过10K电阻上拉到VCC,如果不行,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或者芯片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LR通过10K电阻上拉到VCC,如果不行,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或者芯片损坏了。 ...

对,一开始我就在自己的小板子上面把VPP引脚上拉10k,之后小板子上面测试可以了,然后放到采集电路板里面,发现不行,然后把采集电路板里面的VPP引脚的电路改掉了,改成只上拉10k,发现也不行,后来又发现RB5引脚是PGM,编程用的引脚,于是我把本来接在这个引脚上的芯片,眺到了RB3上面,RB3是没有用的引脚,然后又把RB5下拉,发现数据是自动输出的,但是数据不对,而且用手摸信号的输入端,发现数据没有变化,可能ADC传过来的数据单片机没有收到。。。之前连接的RB5的一个比较器芯片,我用示波器看过了,与其他的同款比较器芯片工作时的电压,波形都正常的,怀疑没有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一开始我就在自己的小板子上面把VPP引脚上拉10k,之后小板子上面测试可以了,然后放到采集电路板里面 ...

你的现在比较奇怪。感觉问题可能在电源或者某个CONFIG设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现在比较奇怪。感觉问题可能在电源或者某个CONFIG设置上。

电源的话,我是USB口出来的5V经过稳压芯片后输出3.3V然后给单片机供电的,配置位的话我都把MCLR该引脚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