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80年代老楼,地线能否接暖气片上?

楼主(2016-01-08):
在写本帖之前,我已经通过搜索引擎,进行了充分的收集和思考。

帝都80年代的老楼房,一直没有地线,前些年,经过一次电线改造,增大了线宽和功率,增加了地线。

最近突然发现,零线地线之间有电压的问题,我关掉家里所有负载,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为21V,由此得知,地线偷工减料。

于是,我想自己再单独接一根地线,顺便说一句,我在10层……

经过网上搜索得知,好像不允许把地线,接在暖气片或水管上,会对全楼的人产生危险,

可是,对于老楼10层,这个情况,好像也没有太多选择。

问题一:地线不实,物业是否有责任?即使通报物业,物业不愿意花钱,所能作的是否也是有限的?

问题二:我要自己再单独接一根地线的话,应该接在哪里?
A、暖气片
B、水管
C、楼体钢筋(据说避雷针也接在这里,10层也接这个,会有危险)
D、楼体外墙空调架(打雷的时候,也很危险)

网友A:
地线和零线有电压的问题,前几天刚讨论过

网友A:
如果真要再接一个地线,就把地线接在你家总配电箱的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要再接一个地线,就把地线接在你家总配电箱的外壳上。

那个帖是发现问题,这个帖是具体解决方案问题。

老楼,总配电箱的外壳,跟地线已经是接在一起的,再接外壳,跟没接一样,还是带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帖是发现问题,这个帖是具体解决方案问题。

老楼,总配电箱的外壳,跟地线已经是接在一起的,再接外 ...

有点电压没关系的,你测过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电压没关系的,你测过电流吗?

还没有测过电流,我怕水平不到位,弄坏万用表……

根据你的建议,我新买个30元的电烙铁,是三个插头的,我怕焊接时,会意外击穿电子元件,

所以现在着急地线问题……

网友B:
楼主显然还没有看懂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6576-1-1.html 这个贴子12楼的图. 如果你的地线与零线是等电位的, 那说明你的地线是与零线相接的, 根本起不了地线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测过电流,我怕水平不到位,弄坏万用表……

根据你的建议,我新买个30元的电烙铁,是三个插头的, ...

是这样啊!
你不应该3头的。
应该用个2头,再自制一根烙铁外壳线,另端接至被焊电路。此乃“等电位”方法。

电源中的E线要求可靠接地,是为短接掉较重线路或装置漏电,而不产生危险压降。
至于N-E压降较大,只能是推测:楼房改造电路E线根本未做接地极。实践中80S老楼有此情况不是个别——我存住过一小区,7个楼仅一个接地。
我擅接钢水管心安数年,不幸改造塑管拆除,好在已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显然还没有看懂 https://bbs.21ic.com/icview-1246576-1-1.html 这个贴子12楼的图. 如果你的地线与零线 ...

我再仔细看看,争取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啊!
你不应该3头的。
应该用个2头,再自制一根烙铁外壳线,另端接至被焊电路。此乃“等电位”方法 ...

好吧,我也准备接水管了~

网友C:
私接水管注意事项
1.断开与户外连接,本户或局部接入。
2.最好做简易试验:选一线性负载——当装有漏保时,应控制电流不大于20mA,间接测判接地效果。
3.及时检查电路绝缘,避免出现严重漏电;多加关注,防止维修水管发生触电。
4.不要放弃正规努力,积极通过业委会寻求合格技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