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ds1302做时钟,但是秒可以运行,分和时不能初始化也不会跳动

楼主(2016-01-0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time,ge,s,s1num,shi,fen,miao,i,date,add;
uchar code table[]="2013 10 08";
sbit ce=P3^5;
sbit ds=P3^4;
sbit sclk=P3^6;
sbit lcdrs=P2^6;
sbit lcdrd=P2^5;
sbit lcde=P2^7;
uint x,y,z;
uchar dsread ();
uchar dssignleread(uchar add);
void dswrite (uchar add,uchar date);
void DS1302Init();
void depy(uint z)  延时函数
{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lcd输入命令
{
        lcdrs=0;
        lcdrd=0;
        lcde=0;
        P0=com;
        depy(5);
        lcde=1;
        depy(5);
        lcde=0;
}
void writedate(uchar date) lcd输入数据
{
        lcdrs=1;
        lcdrd=0;
        lcde=0;
        P0=date;
        depy(5);
        lcde=1;
        depy(5);
        lcde=0;
}
void dswrite (uchar add,uchar date)   1302写入
{
        for(i=0;i<8;i++)
                {
                        ds=add>>7;
                        add<<=1;
                        sclk=1;
                        sclk=0;
                }
}
uchar dsread ()  1302读
{
        uchar date,date1;
        for(i=0;i<8;i++)
                {
                date1=ds;
                date=date>>1;
                date|=date1<<7;
                sclk=1;
                sclk=0;
                }
return date;
}
uchar dssignleread(uchar add)   读出时间
{
        ce=1;
        dswrite((add<<1)|0x81);
        date=dsread();
        ce=0;
        sclk=1;
        ds=0;
        ds=1;
return date;
}
void dssignlewrite(uchar add,uchar date)   写入时间
{
        ce=1;
        dswrite((add<<1)|0x80);
        dswrite(date);
        ce=0;
}
void DS1302Init()  1302初始化
{
   dssignlewrite(0x8E,0x00);
   dssignlewrite(0x80,((0/10)<<4|(0%10)));
        dssignlewrite(0x82,((0/10)<<4|(0%10)));
        dssignlewrite(0x84,((12/10)<<4|(12%10)));
}
void start()    初始化
{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for(num=0;num<10;num++)
                {
                        writedate(table[num]);
                        depy(5);
                }
        writecom(0x80+0x45);
        writedate(':');
        writecom(0x80+0x48);
        writedate(':');
        DS1302Init();
}
void writeser(uchar add,uchar date)
{
        date=((date&0x70)>>4)*10+(date&0x0F);
        s=date/10;
        ge=date%10;
        writecom(0x80+0x40+add);
        writedate(0x30+s);
        writedate(0x30+ge);
}
void main ()
{
start();
while(1)
{
                miao=dssignleread(0);
                writeser(9,miao);
                fen=dssignleread(1);
                writeser(6,fen);
                shi=dssignleread(1);
                writeser(3,shi);
}
}

网友A:
时序问题,初始化对了吗

网友B:
硬件没问题吧

程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