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为什么都是反相输出

楼主(2016-01-08):
为什么不做成输入和输出一样的呢?

网友A:
硬件就是这么设计的,没有为什么的说法

网友B:
ULN2981 就是同相输出了

网友C:
因为ULN2003用的是七重达林顿阵列,所以都是反相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ULN2003用的是七重达林顿阵列,所以都是反相输出

为什么不用同相输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同相输出呢?

有同相输出的。看三楼说的,ULN2981 就是同相输出了。只不过这个更常用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同相输出呢?

同相输出其它类的元件电流/电压达不到 ULN2003那么高

网友G:
看看内部电路知道了,相当于多了一个反相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看内部电路知道了,相当于多了一个反相器。

楼上的图不对,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图不对,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比较形象,让人一眼就看懂了。不错。赞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看看内部电路知道了,相当于多了一个反相器。

多了个二极管,强制抬高电平么?

网友K:
研究这个没有意义,知道是反相输出。你把输入反相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这个叫Sink,俗称吸电流,还有Source,俗称源电流,根本不是反相的.

楼主(2016-02-23):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图不对,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图确实不错,我下载的手册怎么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同相输出的。看三楼说的,ULN2981 就是同相输出了。只不过这个更常用罢了 ...

最后我直接输出相反的电平就解决了,其他ULN的芯片不好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同相输出呢?

也有这样的芯片了,不过ULN2003用的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