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容是滤波电容还是耦合电容

楼主(2016-01-08):
菜鸟我硬件基础太差,想问一下大神们图中电容C1、C2、C3分别是什么电容,还有在电路设计的过程中选择这几个电容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是选择这样的电容值大小和耐压大小

网友A:
这几个电容阿,要求没那么严的。一般用瓷片电容就可以。
一般取耐压大约取电压的两倍,c2和c3的工作电压比较低了,耐压再低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容阿,要求没那么严的。一般用瓷片电容就可以。
一般取耐压大约取电压的两倍,c2和c3的工作电压比 ...

如果是两倍的关系的话C2的耐压是不是选的太大了?还有电容的大小又是根据什么来选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两倍的关系的话C2的耐压是不是选的太大了?还有电容的大小又是根据什么来选的呢 ...

耐压大了没事,别小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大了没事,别小了就可以。

谢谢,耐压的部分我算是明白了,那么关于电容的大小呢,比如说C1为什么是0.1uF而不是10uF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压的部分我算是明白了,那么关于电容的大小呢,比如说C1为什么是0.1uF而不是10uF呢?
...

电容的大小一般在datasheet里有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大小一般在datasheet里有推荐值

数据手册中是有芯片的典型应用,我就是想弄明白它是根据什么来选的

网友B:
要弄明白电容容量选择的问题还要学习很多东西,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简单比方就是弹簧减振:弹簧越细(电容容量小)振动就大(纹波大)。反之,就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弄明白电容容量选择的问题还要学习很多东西,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简单比方就是弹簧减振:弹簧越细 ...

是的。电容选择和实际的电源纹波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弄明白电容容量选择的问题还要学习很多东西,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简单比方就是弹簧减振:弹簧越细 ...

我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芯片电源的去耦电容在PCB设计的时候为什么离芯片越近越好

网友C:
都是滤波电容,但容量太小了,取值不对。耦合电容是串接在信号回路里,滤波电容则接在电源与地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滤波电容,但容量太小了,取值不对。耦合电容是串接在信号回路里,滤波电容则接在电源与地之间。 ...

“耦合电容是为了增加电源和地的交流耦合,减少交流信号对电源的影响”我在网上看了这句话,图中的C1、C2、C3不就是电源对地的电容么,所以把它们当做耦合电容,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你说是滤波电容,但是容量太小,那么你觉得应该取值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耦合电容是为了增加电源和地的交流耦合,减少交流信号对电源的影响”我在网上看了这句话,图中的C1、C2 ...

网上的东西不都是对的,自己必须具有判断力。
电源滤波电容取值要根据负载确定,一般的数字系统,输入侧取100-220uF,输出侧取47-1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的东西不都是对的,自己必须具有判断力。
电源滤波电容取值要根据负载确定,一般的数字系统,输入侧 ...

这个电路是我同学实际在用的电路,我帮他画pcb的时候遇到的这个问题,而且这里的24V转5V也不算是数字系统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芯片电源的去耦电容在PCB设计的时候为什么离芯片越近越好 ...

去耦通常是相对高频的信号,电容离负载近,则PCB走线产生的寄生电感就小,环路的寄生阻抗就小,有利去耦。

网友D:
至于两个同样的1uF50V,设计上的考虑可能是为了减少元件的种类,方便生产等等,毕竟这种50V、25V的器件,价钱几乎没有区别。

网友E:
这个东西我有做~你可以去我的空间里看一下~前面两个电容是一个大电容和一个一个小电容并联滤波~(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知道吧),大电容用电解电容同时可以避免上电的瞬时电压烧坏后级电路!至于取值的话看电压的大小,你可以去参考我里面的电路

网友E:
这种电路功耗太大了~完全就是浪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去学buck和boost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同学实际在用的电路,我帮他画pcb的时候遇到的这个问题,而且这里的24V转5V也不算是数字系统 ...

注意了,前面说的是“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功耗太大了~完全就是浪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去学buck和boost电路

功耗大从何说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耗大从何说起?

你说这78XX、79XX系列的稳压芯片,基本上电能都浪费在热能的散失上面了,这还不浪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这78XX、79XX系列的稳压芯片,基本上电能都浪费在热能的散失上面了,这还不浪费吗; ...

那你要更好的稳压芯片选择吗?

网友F:
肯定是滤波啊,放在集成芯片附近的一般都是滤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要更好的稳压芯片选择吗?

如果你想做电源的话,建议你去研究研究晶闸管的buck、boost电路;如果只是用到的话就直接买现成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G:
滤波,具体取值可参看推荐电路设计,不建议刨根问底,因为这块与电源质量、负载特性与电源模块有关,若你是做电源的可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芯片电源的去耦电容在PCB设计的时候为什么离芯片越近越好 ...

这就和你要保护你女朋友一样,远了你怎么保护,只有近了才保护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和你要保护你女朋友一样,远了你怎么保护,只有近了才保护得了

你这回复我给满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滤波,具体取值可参看推荐电路设计,不建议刨根问底,因为这块与电源质量、负载特性与电源模块有关,若你是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和你要保护你女朋友一样,远了你怎么保护,只有近了才保护得了

:lol这比喻很贴切

网友F:
滤波,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滤波,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