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ADC模块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1-08):
1、采样率的设置有什么影响?
2、mid= ( (AdcRegs.ADCRESULT0)>>4);
        mid/=10;
        SampleTable[array_index++]=mid;

sample Table[]数组有什么作用?ADC不是直接把模拟信号接到对应转换接口就可以了吗  用数组放到存储器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理论上采样率越高与原信号越接近,但实际用的时候看实际要求,有时候也不用很高

网友B:
用数组放到存储器里的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数据量大,要先存起来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采样率越高与原信号越接近,但实际用的时候看实际要求,有时候也不用很高 ...

ACQ_PS的作用是什么  ACQ_PS[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