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PWM驱动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6-01-09):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信号发生器发出方波 5V幅值,占空比50%,不接电路我用示波器能测出波形。可是我用这个信号驱动NPN三极管,再用示波器测量,就没有信号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在D9阴极就测不到信号了

网友A:
频率多少啊

网友B:
D9坏掉,开路了。

楼主:
频率设定的是1Khz

楼主:
我把D9去除了,信号直接进r186,三极管集电极输出始终高电平。
我又直接用5V高电平进R186,三极管能导通,说明焊的5551没有问题。
用的是rigol DG1022的发生器

网友C:
R186 R189太大了

网友D:
肯定有乌龙。

网友E:
r186   r189   阻值为什么选 这么大?特殊要求?
建议  r186  1K以下    r189  按比例算    这问题我碰到过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问题找到了。是手工焊接的时候,NPN的基极旁边有个地的过孔。连锡了。
mos的作用是改变电阻值,开启的时候并上电阻

网友F:
信号从哪进去的?为啥要接个二极管。估计是PWM驱动端口电流不够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问题找到了。是手工焊接的时候,NPN的基极旁边有个地的过孔。连锡了。
mos的作用是改变电阻 ...

就知乌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