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移植ucos的问题

楼主(2016-01-09):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flag.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mbox.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mem.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mutex.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q.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sem.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task.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time.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tmr.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cpu_c.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os_dbg.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compiling app.c...
..\uCOS-II\Source\ucos_ii.h(1464): error:  #35: #error directive: "OS_CFG.H, Missing OS_FLAG_NAME_SIZE: Determines the size of flag group names"
Target not created
按照别人的方式移植UCOS添加完之后整了这么些错误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仔细检查各路径的设置以及确认该路径下是否含有所需要的文件

楼主:
从官网下的程序还以为是没问题的,结果OS_FLAG_NAME_SIZE没有。2.91的库改用2.86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各路径的设置以及确认该路径下是否含有所需要的文件

确实是有问题,官方库里边少一个OS_FLAG_NAME_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