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硬件错误

楼主(2016-01-09):
程序进入硬件中断后,出现各种总线错误,SCB_BFAR=E000EDF8,对应的jlink图和反汇编图如下,跪求各位高手解答

楼主:
程序进入FaultISR最后BFAR=0xE000EDF8,出现硬件错误,单片机不复位了,对应反汇编是BFAR寄存器给出的出错地址

网友A:
能不能根据地址找到出错的程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根据地址找到出错的程序代码?

:'(找不着呀,反汇编显示从BFAR到e000edf8的内容

楼主:
接下来应该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各位大神

网友B:
总线冲突?
数组越界?

网友C:
一步步将出问题的代码范围缩小,检查所有指针,数组的访问是否越界。

网友D:
用内部时钟或者把时钟降到比较低的频率试试,
我曾经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晶振电路设计有不合理的地方,具体怎么不合理也没有查出来,最后用低速时钟没有问题。
以上是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内部时钟或者把时钟降到比较低的频率试试,
我曾经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晶振电路设计有不合理的地 ...

9楼正解,确实改为采用内部时钟,就好了,非常感谢,刚步入社会,对技术大牛是满满的羡慕:lol

楼主:
又不好了,改了以后CFSR=0000400;显示出现非精确总线错误,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不好了,改了以后CFSR=0000400;显示出现非精确总线错误,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

代码缩小范围,数组查看了,并没有错误,请各位大神看看,这种问题非精确总线错误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