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试用】+简易示波器(二)AD采样+画图

楼主(2016-01-09):
AD采样+画图

再次感谢论坛的这次活动,让我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小小作品。

简易示波器功能描述:

1.测量直流信号、交流信号的电压幅度;

2.测量交流信号的周期,并计算频率;

3.显示交流信号波形;

4.波形的放大和缩小;

5.···········

暂时就先实现以上几个简单的基本功能,STM32芯片是3.3V供电,AD采样也只有0-3.3V,前端没有做硬件电路,所以这些测量暂时都是0-3.3V;

目前实习功能:AD采样和显示;

实现过程:(我以前都是用STM32的DSP库开发,而STM32F469Discovery的DSP库的显示驱动还没有,所以我暂时只能在HAL库上进行开发,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是很熟悉,而实现的功能也是大多基于

官方的例程开发,望各位路过大神多多指点,谢谢!

首先,在官方库路径:stm32cubef4\Projects\STM32469I-Discovery\Applications\STemWin中以Hello World为模版进行开发

1.去掉例程中的BASIC_HelloWorld文件,以及main.c中的MainTask子程序,然后就可以开始自己的编程了;

如图:

2.新建一个空白文件,作为C文件,用作ADC初始化的C文件,这里C文件也直接从在官方库路径:stm32cubef4\Projects\STM32469I-Discovery\Examples\ADC\ADC_RegularConversion_DMA中的Src文件中的main.c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代码
然后在main函数中添加ADC相关的代码:
其他就是关于ADC的宏定义,按照例程中的复制到main.h文件中,
在mian.c中定义一个uint16_t uhADCxConvertedValue[500] ={ 0};用作存ADC采样值在把DMA中数据改为半字
  hdma_adc.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adc.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DMA_MDATAALIGN_WORD;;

到这里ADC就差不多改好了
然后就是用STemWin画图了,这个GUI我也是初次使用,所以也是在摸索中,具体有些什么经验也谈不上,所以就不过多叙说了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设置背景色、字体颜色和字体

for(i = 40; i<=440; i = i+80)
        {
          GUI_DrawHLine(i,50,550);
                GUI_GotoXY(30,i-8);
          GUI_DispDec(y_lable[5-(i-40)/80],1);
        }
        for(i = 50; i<=550; i = i+100)
        {
          GUI_DrawVLine(i,40,440);
                GUI_GotoXY(i-8,450);
          GUI_DispDec(x_lable[(i-50)/100],3);
        }
画背景网格
for(i = 0; i<500;i++)
        {
                y3 = 440-(80*3.3*uhADCxConvertedValue/4095);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DrawPoint(x+50,y3);
        }

画函数曲线,效果如下:
ADC接3.3V时:
ADC接GND时:
如果ADC悬空: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使用的画点函数,每次画上去都没有清楚,所以当ADC在0-3.3V跳变时,就会一直画很多点,就是这个效果了
ADC使用的引脚和接线如图:
附上adc.c和main.c文件

网友A(2017-12-11):
请问楼主,  ADC采样值是怎么赋给uhADCxConvertedValue 的啊?哪块的程序有写阿?

网友B(2018-06-10):
资料不错,学习一下怎么玩这个。

网友C:
每次画的是什么数据 用watch看一下 要是画出来一大堆 自己看着也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