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应答和非应答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6-01-09):
看I2C协议的时候,有应答和非应答的说法,两者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应答是从机对主机做出的反应,有的做出反应,有的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答是从机对主机做出的反应,有的做出反应,有的没有反应

标准的协议,应该是有应答的吧,没应答也是可以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协议,应该是有应答的吧,没应答也是可以的么?

主机呼叫从机,或者向从机写数据,从机都要产生应答。如果无应答,主机就会stop(也有可能死等,看你怎么写,忘了i2c标准协议是怎么规定的了)
主机从从机读数据时,主机也要应答。否则亦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答是从机对主机做出的反应,有的做出反应,有的没有反应

应答信号是当前从器件发出的,而非应答信号是由当前主器件发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机呼叫从机,或者向从机写数据,从机都要产生应答。如果无应答,主机就会stop(也有可能死等,看你怎么 ...

意思是,主机和从机,都可能产生应答信号,对吧?

网友F:
两者的来源是不同的,只不过都用一个数据线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主机和从机,都可能产生应答信号,对吧?

网友G:
应答:是一个低电平信号。
非应答:是一个高电平信号,也许,叫做应答非更合适。

网友H:
应答信号在第9个时钟上出现,接收器输出低电平为应答信号,输出高电平则为非应答信号,怎么叫两者来源不同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应答信号在第9个时钟上出现,接收器输出低电平为应答信号,输出高电平则为非应答信号,怎么叫两者来源不同 ...

一个是主器件发出的,一个是从器件发出的,所以来源不同

网友J:
当主控器接收数据时接收到最后一个数据字节后,必须给被控器发送一个非应答位,使被控器发送器释放数据线,以便主控制。这就是非应答信号。

网友K:
只有12楼描述正确.
I2C的应答和非应答应该是主器件发给从器件的(只会在读操作中出现).
主器件连续读取从器件时:
主器件发应答(电平0)表示还要读取,从器件发下一个数据.
主器件发非应答(电平1)表示不要读取,从器件要释放总线.

从器件发给主器件的应答只会是电平0,没有应答和非应答的区别.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只有12楼描述正确.
I2C的应答和非应答应该是主器件发给从器件的(只会在读操作中出现).
主器件连续读取从器 ...

赞一个。讲解的很详细。这个懂了。:lol

网友E:
看看13楼的说法,貌似又冲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看13楼的说法,貌似又冲突了

没什么冲突的,主机向从机写数据时,从机不会产生非应答,只会应答。
就是说每发送完一个字节后,第九个SCL周期还是存在的,但是从机只会应答,不会产生非应答。应答/非应答这道选择题还在那里,只是从机没得选,他只能选A.应答。
13楼说的是“没有应答和非应答的区别”,并不是“没有应答”。让他选一次但强制他选A和压根就不给他选是不一样的,8个SCL和9个SCL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冲突的,主机向从机写数据时,从机不会产生非应答,只会应答。
就是说每发送完一个字节后,第九个S ...

另外从机不产生非应答本就是不严格的,如果从器件是传感器一类的基本可以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例如两个MCU互相通信的系统中,从机MCU正在执行一些实时函数,不能接收数据,它也可以对主机的写要求产生非应答的。

网友M:
首先你要搞清楚I2C主机和I2C从机,作为主机,当主机需要读取数据时,先要先向从机写从机地址,(从机收到后会发送应答信号),主机现在要切换的接收状态,是否 收到从机的应答信号(低电平);如果收到应答信号,就可以开始读写数据了,如果是主机读,主机读到数据后,要向从机发送应答信号,可以继续读。。。。如果是主机写,写完后需要检测是否接收到从机的应答信号,收到应答信号才能进行下一步。。。
非应答是在没有握手成功或者发送的数据错误时发送的信号,要求重发或者终止。。

网友N:
只有一个数据线,既要写,又要读,所以就用一个数据周期+一个应答周期来交互了,一方发数据,另一方就要发应答表明接收OK.

网友O:
楼上解释的通俗易懂,主要还是因为只有一个数据线的原因了。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J:
当主控器接收数据时接收到最后一个数据字节后,必须给被控器发送一个非应答位,使被控器发送器释放数据线, ...

这个听懂了,两者的来源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赞一个。讲解的很详细。这个懂了。

确实讲的很好,不过听着还有点绕,需要仔细看看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你要搞清楚I2C主机和I2C从机,作为主机,当主机需要读取数据时,先要先向从机写从机地址,(从机收到后 ...

有的时候,发送成功也有非应答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机呼叫从机,或者向从机写数据,从机都要产生应答。如果无应答,主机就会stop(也有可能死等,看你怎么 ...

有的协议,确实不会发送应答的。不过具体要看数据手册的了。

网友P(2016-04-04):
引用 网友K:
只有12楼描述正确.
I2C的应答和非应答应该是主器件发给从器件的(只会在读操作中出现).
主器件连续读取从器 ...

最近也在搞I2C,头痛,经常看到不明确的描述资料..........  反而更乱!终于快有个清晰的认识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发送成功也有非应答信号的。

看你的协议设置了。一般照猫画虎,时序图怎么画,你怎么来就可以了。

网友E(2016-05-24):
还有一个问题,I2c上面可以挂多个器件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M:
首先你要搞清楚I2C主机和I2C从机,作为主机,当主机需要读取数据时,先要先向从机写从机地址,(从机收到后 ...

好复杂,我记得I2C很简单的,直接照时序图写就OK了,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M(2016-06-27):
引用 网友Q:
好复杂,我记得I2C很简单的,直接照时序图写就OK了,有这么复杂吗?

简单实现功能的话,确实直接照着时序图就可以了,不用这么复杂的

网友R(2017-05-31):
主机的非应答和从机的应答只会发生在主机读数据的时候 ?